FX2N-2DA 的第一通道接到变频器的那个端子上

楼主(2012-04-29):
有个不懂的问题请教下各位大侠:就是我有一台FX2N的PLC,一个FX2N-2DA,一个松下VF0 200V的变频器,,我想请教下如何将2DA的第一通道接到变频器上呢,是接到继电器控制还是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子上呢?我是自学的,问了笨问题大叫别见怪呀。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FX2N系列中有关模拟量的特殊功能模块有:FX2N-2AD(2路模拟量输入)、FX2N-4AD(4路模拟量输入)、FX2N-2DA(2路模拟量输出)、FX2N-4DA(4路模拟量输出)、FX2N-4AD-PT(4路热电阻直接输入)、FX2N-4AD-TC(4路热电偶直接输入)、FX2N-2DA(2路模拟量输出)、FX2N-4DA(4路模拟量输出)、FX2N-2LC(2路温度PID控制模块)等。 FX2N-2DA是模拟量输出模块,当然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子,而不是变频器的输出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2N系列中有关模拟量的特殊功能模块有:FX2N-2AD(2路模拟量输入)、FX2N-4AD(4路模拟量输入)、FX2N-2DA(2路模拟量输出)、FX2N-4DA(4路模拟量输出)、FX2N-4AD-PT(4路热电阻直接输入)、FX2N-4AD-TC(4路热电偶直接输入)、FX2N-2DA(2路模拟量输出)、FX2N-4DA(4路模拟量输出)、FX2N-2LC(2路温度PID控制模块)等。 FX2N-2DA是模拟量输出模块,当然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子,而不是变频器的输出端子

就是说直接串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不用串接继电器与PLC控制通断

网友C:
串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VF0的变频器,3脚是公共地,将模拟信号共地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模拟量输出是0~+10V VOUT接入变频器模拟信号输入2端,IOUT和COM短接后接入模拟信号3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