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用SMB28实现3分钟可调例子

楼主(2012-04-30):
西门子PLC用SMB28实现3分钟可调例子,那位大哥知道怎么实现,谢谢赐教。

网友A:
SMB28中的数字值代表模拟电位器0 的位置,SMB29中的数字值代表模拟电位器1的位置,模拟电位器的标定范围是0-255。

如何实现与你的定时器相结合,就需要将SMB28中对应的值与定时器时间对应起来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MB28中的数字值代表模拟电位器0 的位置,SMB29中的数字值代表模拟电位器1的位置,模拟电位器的标定范围是0-255。 如何实现与你的定时器相结合,就需要将SMB28中对应的值与定时器时间对应起来才行

就是这样,可以将smb28的值乘以一个系数,然后赋值给定时器

网友C:
可不可以上个例子截图,让俺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D:
SMB28赋值到VB11,VB11转换为VW12(整数),再转换为VD20(双整数),VD20*1800为VD24,VD24/255为VD28,那么VW30就是你所要的值(定时器是1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