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梯形图错在哪了

楼主(2012-04-30):
 采用的是CP1E 就是在编W1.00这一行语句时总是出错,不知道是为什么,希望对OMRON 比较熟悉的大侠帮帮我 这是用的OMRON CP1E系列的PLC,最后一行语句总是出错,无论把这行语句放在哪个程序,里,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哪位大侠指教一下我这个菜鸟,谢谢

网友A:
没有错误吧,看不出来啊

网友B:
   没有玩过这个品牌的 PLC 程序。出错有帮助可查找不?

网友C:
郁闷呐哥哥!!!这是低级错误啦——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把所有的都放在同一步了——最下面那行要独立到1步号——还不明白的话加我QQ咨询:409538317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错误吧,看不出来啊

期待高手

网友C:
哈哈,经过验证楼主是位漂亮的小姑娘——本人通过语音已经帮楼主把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感谢老师的指导,谢谢,工控网这个平台真的很好,有很多资深的老师,让我这样的菜鸟能快速的成长起来,

网友E:
一个步里面只能有一个是独立的输出

移到下一步就行了

网友F:
看来和西门子一样,要加个新网络,一个网络里只有一个输出

网友G:
没开分段.W1.00要与在下一步.

网友H:
主要是软件还不会用,俺开始的时候也是犯这样的错误。呵呵,也是经过高手们给以指点的。

网友I:
点击查看原图

1、0步的I 1.00,应该是W1.00;
2、0步的与逻辑I0.01、I0.02、I0.03、I0.04、I0.05与1步的或逻辑I0.01、I0.02、I0.03、I0.04、I0.05是矛盾的;
3、你的梯形图只有输入I0.00时,才有输出;

网友I:
我给你改动一下,是否正确?!

网友I:
1、我觉得你的这个图应该是“常转”部分的逻辑图;

2、还应该有“冬转”、“夏转”、“平移”、“单相平移”、“敞开”等部分的逻辑图;

3、只要把上述图中的“常转”分别换成“冬转”、“夏转”、“平移”、“单相平移”、“敞开”,所得逻辑图就是“冬转”、“夏转”、“平移”、“单相平移”、“敞开”等部分的逻辑图!

网友I:
4、看看那个与逻辑I0.00(自锁作用)是否需要,不需要可以去掉!

网友I:
5、你要是能把这个梯形图的控制要求说出来,那就更好改动了!现在是瞎猜的,不知是不是你所需要的控制要求;

6、楼主请说话?

网友I:
有没有人反对?这个网站总有人号称专家,然后以专家自居不要他人发言,可笑之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经过验证楼主是位漂亮的小姑娘——本人通过语音已经帮楼主把问题已经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啊?很多人等着呢

网友J:
楼上还要看立体电影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给你改动一下,是否正确?!

干这个你不在行。。。。。这个需要另起一条。。。。。

网友I:
1、你先确定控制要求;

2、然后画图!

3、你管什么要求,原图是错的?

网友L:
郁闷啊,小姑娘,来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1、你先确定控制要求;2、然后画图!3、你管什么要求,原图是错的?

先别管性能是不是正确,先能编译通过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1、你先确定控制要求;2、然后画图!3、你管什么要求,原图是错的?先别管性能是不是正确,先能编译通过就行了

1、你是说书写的格式要正确?

2、我是看的逻辑是错误的!你不觉得它的逻辑是错误的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M:
网友K 的回复内容:引用 网友I:1、你先确定控制要求;2、然后画图!3、你管什么要求,原图是错的?先别管性能是不是正确,先能编译通过就行了1、你是说书写的格式要正确?2、我是看的逻辑是错误的!你不觉得它的逻辑是错误的吗?

是的,书写格式就没有通过,你看前面有一竖红条,就是编译不过,连语法都没有通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是的,书写格式就没有通过,你看前面有一竖红条,就是编译不过,连语法都没有通过。

1、语法错误!

2、逻辑有没有错误?

楼主:
真不好意思,大家在这里讨论的这么热闹,我反而一直没来,真不好意思,呵呵

楼主:
刘老师,我这是二冀转门中一部分,你说的没错,冬季,夏季,平移等共六种工作模式,我书写格式有错,但是逻辑还没发现错在哪里,我现在要把程序与门连接调查一下,看看好不好用,呵呵,我是新手,有很多事还要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青岛黄工您好!我的梯形图就是错在,不应该把所有语句都放在一个网络中,分开写,系统就不报错了,呵呵,我就是软件用的太生疏了

楼主:
刘志斌老师,我这个梯形图是我随手画的,就是想表达一个格式而已,我实际的这段梯形图如下

网友A:
哦,就是和西门子的要新建网络的意思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哦,就是和西门子的要新建网络的意思啊!

楼主:
是的,同样的道理,就是当时没理解

网友O:
楼上的说的对,下面那排应该另起一行的,我刚开始的时候也经常犯这种错误!

网友P:
这个是欧姆龙的程序

网友Q:
一楼正解 我也犯过!

网友R(2016-10-13):
引用 网友C:
郁闷呐哥哥!!!这是低级错误啦——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

网友S:
、看看那个与逻辑I0.00(自锁作用)是否需要,不需要可以去掉!

网友T(2016-12-01):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给你改动一下,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