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PLC硬件坏了吗

楼主(2012-04-30):
(无正文)

网友A:
先从通电看链接是否正常,故障报警灯是否出现,再做分析。把问题发到军团群里,让专家一进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B:
错误代码并不一定是硬件坏了,欧姆龙的没有接触过,可以把程序重新下载一下试试。

网友C:
1、重启

2、看看是否有松动的地方

网友D:
如果是模块式的机子话有可能是连接有问题,重新组装下,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E:
50%的可能性吧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事情是这样的,OMRON CQM1 CPU11的PLC,上电就亮ERR灯,不能RUN,清空了内存也是一样.

网友F:
是不是锂电池没电了程序掉了。

网友G:
OMRON CQM1 CPU11的PLC,上电就亮ERR灯,不能RUN,清空了内存也是一样

网友H:
是新的还是旧的?维修别的牌子的时候碰到过,如果是旧的,建议仔细检查一下电路板上,CPU的各个引脚,又没有氧化

网友I:
这种情况我遇过两次,初始化内存就好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事情是这样的,OMRON CQM1 CPU11的PLC,上电就亮ERR灯,不能RUN,清空了内存也是一样.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K:
没有用过这类 PLC 的说,寻找 相关厂家专业人员吧!

网友L:
先查程序有无问题,在查硬件。电缆连接部分和电源连接部分出问题都有可能出现故障代码。

网友M:
看模块顺序有没有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