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启动不了

楼主(2012-04-30):
各位大侠、我菜鸟刚学PLC、是信捷XC1-16-E编了一个正反转接线后启动不了、很有可能是接线错了、有那位大侠多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查看电源、运行、输入、输出指示灯,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再作判断。

网友B:
正反转很简单的,可以在线查看PLC程序的执行情况、检查接线。

楼主:
对:yjig关于查看电源、运行、输入、输出指示灯,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再作判断。 内容的回复:

输入的指示灯不亮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正反转很简单的,可以在线查看PLC程序的执行情况、检查接线。 内容的回复:

就是不会呀、所以才会接错线呀

网友C:
如果怀疑接线错误,最好上图看看,一目了然。。。。。。。。。。。

网友D:
电工的基础多学点

接触器至少要会接线的

网友E:
截图,没图么真相没图么真相没图么真相没图么真相没图么真相没图么真相没图么真相没图么真相

网友E:
乖乖,哥哥你该不会没有把PLC打到RUN模式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乖乖,哥哥你该不会没有把PLC打到RUN模式吧

可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乖乖,哥哥你该不会没有把PLC打到RUN模式吧

有道理,我就犯过这种幼儿园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网友E 的回复内容: 乖乖,哥哥你该不会没有把PLC打到RUN模式吧 可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兄弟、我打开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米兰关于电工的基础多学点接触器至少要会接线的

交流接触器是一点都没问题的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如果怀疑接线错误,最好上图看看,一目了然。。。。。。。。。。。 内容的回复:

上图是什么意思呀、大哥

网友J:
传个图片上来,大家帮你看看,不然怎么知道接线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传个图片上来,大家帮你看看,不然怎么知道接线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L:
如果怀疑接线错误,最好上图看看,一目了然。

网友M:
外接的停止按钮和程序里的停止按钮, 不能都用常闭的。新手错误一般五花八门,不容易想到的,你最好上图。

网友N:
我前两天学单片机的时候仿真总是不出  总以为是软件的问题  搞了好久 原来是程序错了   楼主先看看程序怎样  然后看连接接线什么的有错误没

网友O:
仿真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P:
灯不亮,是接线错了吧,要不要串接电源

网友P:
当初我也出过相同的错,输入中没串电源,你的PLC估计也是这问

网友Q:
带上你的图~

1、如果你的硬件接线本来就有问题,那么不管程序怎么做,都是无济于事。

2、如果你的硬件接线是正确的,那么你要看看控制回路的所有电源开关都合上没?程序设计有没有问题,你的启动按钮是不是真正的构成了回路?

网友R:
查线,仿真一下看看,

网友S:
不就俩输入俩输出呗,一个开关控制正转一个控制反转吗,俩输出一个接正转的接触器一个接反转的接触器,别忘了加互锁,程序也就简单的几步。

网友T:
查看电源及报警指示灯,都正常的话查输入输出接线及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