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的故障

楼主(2012-04-30):
    今天给人换了一台变频器,他们原先用的是一台康沃CVF ,1.5KW    G 型的变频器,3相380伏,上电无显示,拆开后,发现用的是一体化模块,测的直流母线无电压(启动电阻前后端都无),启动电阻正常,标为60W,1K5的刹车电阻(接于P和PB端)断路,请问,一体化模块是否损坏,刹车电阻断路可能是何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刹车电阻断路?有没有明显的发热的迹象啊?网上搜索下变频器的主回路图纸,然后测量一下整流逆变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