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学习求助

楼主(2012-04-30):
鄙人是个菜鸟,没接触过PLC知识,不知道能不能学好,请各位大侠指点,或有我能用到的资料或光盘,小弟在此谢谢谢!!! QQ邮箱:414689015@qq.com

网友A:
    没有不能学好的,只在你有恒心和毅力就可以,成功是要付出汗水的!资料就我们工控网资料库太多了,还有学工控,工控人生,只要你一找,多的就是!

网友B:
与你一起和工控的盆友们学习。

网友C:
只能说学到什么层度,这就是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不能学好的,只在你有恒心和毅力就可以,成功是要付出汗水的!资料就我们工控网资料库太多了,还有学工控,工控人生,只要你一找,多的就是!

同意

网友E:
基础只能靠自己学,有问题再提出来,才是合适之举,现在这样没人能够帮到你。

建议买个二手的PLC,再买本书先学一下。品牌就你自己选择吧!

找个相应工作,做几个项目就好了。

楼主:
小弟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F:
呵呵,工控网上资料到处都是的,看你要学那个,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