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求助

楼主(2012-04-30):
请问老师  这两个分别是什么啊

网友A:
插头端子吧,芯片的话,都是顺序排列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端子吧,芯片的话,都是顺序排列的。呵呵

上面那个应该是排针   可是下面就

网友A:
下面那个是排阻吗?。。。。。。。。。。

网友C:
你把99的图给我,你是IC芯片的接线图,

网友C:
靠 为了你这个问题我还单独装了99.。

靠 ,你发的那个是译码芯片。给7段数码管发送数据时,转换用的

网友A:
楼主清楚是设么了吗?求真相,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 为了你这个问题我还单独装了99.。     靠 ,你发的那个是译码芯片。给7段数码管发送数据时,转换用的

和尚哥对我太好了   可是我太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清楚是设么了吗?求真相,呵呵。。。。。。。。。

还没搞清楚   唉  我太笨了  我知道数码管要译码器和编码器显数  可是译码器在protus里面的代码是什么啊  如果我要在protus上画这个软件怎么查找啊   我在百度找了元件库的代码    可是我搜索没有找到那个东西

和尚哥给了我一个高人   我在等高人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那个是排阻吗?。。。。。。。。。。

下面的不是排阻

网友A:
如果你只要译码器,可以直接点击P,在输入筐里面输入你要的型号,即使没有同等的型号,也有替代的,虽然封装有可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只要译码器,可以直接点击P,在输入筐里面输入你要的型号,即使没有同等的型号,也有替代的,虽然封装有可能不同。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什么型号    我在百度上找编译器的搜索码   没有找到  我在那个芯片里卖弄找也没找到他    还有SEG里面也没有找到他

网友E:
你是不是画错了呀?这个元件是你自己画吧?

网友F:
看着两张图像是Proteus仿真软件里的图,就是连接端子。第二个图是一张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