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与UPS匹配不当会出现的问题
水中鱼 --王者之师

楼主(2012-04-30):
发电机与UPS匹配不当会出现的问题:

1. 发电机组输出电压震荡,甚至高达+/-10%-20%,即使调整到最佳状态,输出的震荡依然会高于至少2%以上,对UPS的正常工作状态产生影响,最极端的情况是UPS无法转入市电状态运行,直接耗干电池能量。
2. 电流震荡:即使在UPS所带非线性负载工作稳定的情况下,油机输出电流依然在+/-20%-50%的范围内震荡,且吃震荡无法调整。
3. 频率震荡:频率震荡的范围通常小于电压及电流的震荡幅度,但它的影响更大,从而直接导致UPS在市电及电池供电状态间频繁切换.同时由于柴油机根据负载变换导致其自身的振动加剧,从而加速机械磨损,造成机件的提前老化甚至损坏。
4.一般情况下,为了保证发电机与UPS电源的完美配合,需要考虑到UPS电源本身正常运行的需要,对柴油机的配比要求是UPS自身容量的6-8倍(对在线互动式UPS而言), 这样的配比却造成了柴油机本身所带负载过轻而产生的大马拉小车现象,长期燃油不充分导致积炭严重,汽缸磨损加剧,降低了柴油机工作的可靠性。

网友A:
哇咔咔

用发电机、UPS、EPS找电源哥啊亲

网友B:
UPS是应急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