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图片上能不能加个输入点。 PLC

楼主(2012-04-30):
请教大家能不能在那里加个输入点,  假如加扩充模块IP会不会自己分好。

网友A:
添加输入点可以根据现场的需求进行,设备的现场调试就是做的设备和现场的结合更改

网友B:
1,添加输入点可以根据现场的需求进行, 只要 CPU 硬件允许,程序哪里加都行的!

2,你没有给出 PLC 型号及现在使用了多少模块?只要硬件不超出标准都行

网友C:
可以试写一下,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

或者,可以先用指令表编程,再转换为梯形图查看(如果两者可相互转换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