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威纶通TK6070iH与南大傲拓NA200通讯

楼主(2012-04-30):
如题……

网友A:
MODBUS可以通讯,我一直用威伦TK6070和NA200给客户做配套

楼主:
电缆怎么连?几对几?

网友B:
怎么通,用什么方式通?

网友C:
NA200 PLC是modbus rtu规约,可以232,也可以485,s所以和触摸屏那么的参数,规约选择一致就可以了,接线方式看屏串口定义和PLC串口定义,RS232,2-3,3-2,5-5;RS485 A对A,B对B接。

楼主:
对:uebar2006关于MODBUS可以通讯,我一直用威伦TK6070和NA200给客户做配套 内容的回复:

电缆怎么接的,几对几啊?还有其他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D:
对:荷塘月关于回复内容:对:uebar2006关于MODBUS可以通讯,我一直用威伦TK6070和NA200给客户做配套 内容的回复:电缆怎么接的,几对几啊?还有其他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内容的回复:

触摸屏上是这么设置的,连线的话看触摸屏说明书

楼主:
已经连上了,但是画面切换后,要过两三秒画面上的元件才能显示出来。怎么解决呢?

楼主:
感谢各位提示,问题已解决。电缆连接,NA200对TK6070iH是:2-6;3-9;5-5。串口选择232。注意校验方式,NA200默认的是无校验,TK6070iH默认的是偶校验。

网友E(2012-09-08):
问题解决了就好,大家多多交流啊、。

网友F:
一样的设备,一样的设置。为什么我就通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