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指教一下

楼主(2012-04-30):
下面这个选择题,有点不明白,谁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什么意思?  型号 应该是FX2N. 说明白者,高分回报。谢谢了!!!

网友A:
与PLC型号有关,应该制定型号才有确定的答案!

网友B:
具体点什么拍子的PLC

网友C:
    这是介绍“ANB”指令的使用,ANB是“并联回路块的串联连接”;呵呵,刚刚查的编程手册(FX2N)。
    假设有三个并联的回路块LD M0、OR M1,LD M10、OR M11,LD M20、OR M21需要串联,在指令表编程时,可以先把“所需要(串联的)并联回路连贯地写出”,即
    LD M0
    OR M1
    LD M10
    OR M11
    LD M20
    OR M21
    再“在这些回路的末尾连续使用支路个数相同的ANB指令”,例子中的支路有两个,故写两个ANB指令,连起来就是:
    LD M0
    OR M1
    LD M10
    OR M11
    LD M20
    OR M21
    ANB
    ANB
    (当然,还要加一个输出,比如OUT M100,才能完整地构成一个程序块)
    例子中连用了两个ANB指令,题目是说ANB指令最多能够连续使用“七次”,这与编程软件的规定有关,具体我没试。
    这时,梯形图的形式是:

    不过,我通常不会把这样的问题,当成一个问题处理;
    还有,按题意,是介绍ANB指令,则“把所需要并联的回路”,似乎是“把所需要串联的(并联)回路”,或把该句修改为“把并联的回路”。
    如果我的理解有误,则上述描述,也将是不可靠的,供参照。

网友D:
选择B,有限制,因PLC型号不同而异,记得有一次做工程就是这个问题,太多了直接不给运算结果,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介绍“ANB”指令的使用,ANB是“并联回路块的串联连接”;呵呵,刚刚查的编程手册(FX2N)。    假设有三个并联的回路块LD M0、OR M1,LD M10、OR M11,LD M20、OR M21需要串联,在指令表编程时,可以先把“所需要(串联的)并联回路连贯地写出”,即    LD M0    OR M1    LD M10    OR M11    LD M20    OR M21    再“在这些回路的末尾连续使用支路个数相同的ANB指令”,例子中的支路有两个,故写两个ANB指令,连起来就是:    LD M0    OR M1    LD M10    OR M11    LD M20    OR M21    ANB    ANB    (当然,还要加一个输出,比如OUT M100,才能完整地构成一个程序块)    例子中连用了两个ANB指令,题目是说ANB指令最多能够连续使用“七次”,这与编程软件的规定有关,具体我没试。    这时,梯形图的形式是:     不过,我通常不会把这样的问题,当成一个问题处理;    还有,按题意,是介绍ANB指令,则“把所需要并联的回路”,似乎是“把所需要串联的(并联)回路”,或把该句修改为“把并联的回路”。    如果我的理解有误,则上述描述,也将是不可靠的,供参照。

这位哥   我们两个理解一样  但是 试验的结果是   串联超过7个  照样能输出  可能这个问题 有问题吧  很感谢你能解释得这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