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2PLC 出现故障怎么复位啊,这时编程电缆线连不上PLC

楼主(2012-04-30):
西门子222PLC 出现故障怎么复位啊,这时编程电缆线连不上PLC,那位大哥知道,谢谢赐教

网友A:
先检查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另外看看你的电缆是否也正常的。

从新启动plc,看是否报警灯提示。再不清楚加入超级群:83086632请教专家。然后论坛回复解决方案。

网友B:
检查通讯参数是否设置的正确

网友C:
如何认为他出现故障?... ...出现了什么故障?

网友D:
基本上考虑维修或更换吧

网友E:
硬件故障的话,不好处理,要是软件故障的话,重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