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楼主(2012-04-30):
55定时器电路是一种中规模集成定时器,目前应用十分广泛。通常只需外接几个阻容元件,就可以构成各种不同用途的脉冲电路,如多谐振荡器、单稳态触发器以及施密特触发器等。555定时电路有TTL集成定时电路和CMOS集成定时电路,它们的逻辑功能与外引线排列都完全相同。 双极型产品型号最后数码为555CMOS型产品型号最后数码为7555

一、555电路的结构组成和工作原理

(1)电路组成及其引脚

(2)555的工作原理

含有两个电压比较器,一个基本RS触发器,一个放电开关T,比较器的参考电压由三只5KΩ的电阻器构成分压,它们分别使高电平比较器C1同相比较端和低电平比较器C2的反相输入端的参考电平为 C1C2的输出端控制RS触发器状态和放电管开关状态。当输入信号输入并超过 时,触发器复位,555的输出端3脚输出低电平,同时放电,开关管导通;当输入信号自2脚输入并低于三分之一VCC时,触发器置位,5553脚输出高电平,同时放电,开关管截止。

   是复位端,当其为0时,555输出低电平。平时该端开路或接

   Vco是控制电压端(5脚),平时输出 作为比较器A1的参考电平,当5脚外接一个输入电压,即改变了比较器的参考电平,从而实现对输出的另一种控制,在不接外加电压时,通常接一个0.01 的电容器到地,起滤波作用,以消除外来的干扰,以确保参考电平的稳定。

   T为放电管,当T导通时,将给接于脚7的电容器提供低阻放电电路.

(3)555电路的引脚功能

网友A:
回顾一下以前学过的内容。

网友B:
以前学过的,可是时间一长,又不用,还真的有点模糊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C:
谢谢楼主,能有个具体的应用案例就更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学过的,可是时间一长,又不用,还真的有点模糊了。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什么时候整个例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