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怎么理解?

楼主(2012-05-01):
大家看这是富士伺服电子齿轮比的设置方式,这个电子齿轮比怎么理解呢?

1.比如说,我让PLC发1000个脉冲给伺服,让伺服旋转一圈。那么这个01和02的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呢?怎么计算出来的?

2.这个电子齿轮比的作用是什么?什么叫电子齿轮比的分母,什么叫电子齿轮比的分母?伺服系统用它来做什么?

请大师们

网友A:
用来发脉冲,就是比例关系,

楼主:
不明白,大师们能回答一下我上面的2个问题吗?

网友B:
看看以前的帖子吧,有过详细的讨论,就在运动板块里面。

网友C:
不会这么不开窍吧???实际就是乘一个系数,或者除一个系数而已。。。。。。实在是不明白的话,随便输两个数进去,一开车就看出来了。。。呵呵呵。。。纸上谈兵,有时候会很困难。。

网友D:
电子齿轮比=(定义马达旋转一圈可移动的距离/负载端旋转一周的机械移动量)X 减速比

注:不同厂家处理方式不一样

“定义马达一圈可移动的距离”=定义一脉冲移动的距离(单位可变) X 马达旋转一圈的脉冲数

“负载端一周的移动量或旋转量”可通过现场测量得出。

“减速比”=伺服马达转速/最终负载端转速

1.比如说,我让PLC发1000个脉冲给伺服,让伺服旋转一。那么这个01和02的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呢?怎么计算出来的?

 答:直接在PLC里通过逻辑运算解决!这个值,要根据现场要求计算的。。不是说你想要什么就什么,是实际要怎么就怎么得。

以上均个人观点。。。

楼主:
谢谢5楼大师的解答,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