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连接问题求助

楼主(2012-05-01):
我用的是TWDLCAA24DRF,前天刚买的。用TWIDOSOFT3.5的软件,买了根USB转232线。都装上了,但是软件连不上控制器,所以程序下不进去,连接控制器的时候就出现这样一个提示“出通讯错误,请检查MODBUS驱动的参数,控制器的边接和电源,要检查什么?”急啊,求高手帮忙!!!我常在线46789731

网友A:
检查下驱动参数,波特率什么的,

网友B:
买了根USB转232线。都装上了。首先这根线的驱动装的没有问题吧,然后就是接线方式严格按照说明书来的吗?最后检查一下通讯参数。

网友C:
设置一下波特率   奇偶校验  等参数就行了   好像是19200还是9600  可以自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