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施耐德plc控制器43410A无法启动?

楼主(2012-05-01):
使用的施耐德plc控制器140cpu43412A(副控)无法启动运行(软件、硬件都不行),软件启动时报8010错误,无法进行下装,谁知道原因?怎样解决啊?谢谢

网友:
能说说前因后果吗?是新的PLC吗?通讯线以前好用吗?

网友A:
硬件可能没有问题 主要看看相关配置和软件

楼主:
140cpu43412A 是现场副控,不是新的,使用一段时间了,最近才发现副控无法启动;通讯可以,用软件能连接,但副控的程序不一样了,无法在线、无法下装,软件、钥匙都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