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看个程序

楼主(2012-05-01):
题目:编写洗衣机清洗控制程序。控制要求是:当按下启动按钮对应的PLC接线端子I0.0后,电动机正转2S,停2S,然后反转2S,停2S,如此反复五次,自动停止清洗。当按下停止按钮I0.1后,停止清洗。

网友A:
太这就是几个时间逻辑和一个计数,比较简单呀。多模拟下

楼主:
前面那个有点问题  这是我改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这就是几个时间逻辑和一个计数,比较简单呀。多模拟下

呵呵  是比较简单  初学者  先编点简单的程序      不懂的地方还请老师多少指导

网友C:
定时器和计数器的使用,是PLC编程里面的一个小关键,零下一度版主同学,从编程的经典指令开始探讨编程思路的形成,做得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D:
觉得反转2s后,没有停2s,就直接正传就启动了!

网友D:
T37启动T38是失败的,原因是T37断电Q0.0后,自己也失电了,不能完成启动T38的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E:
T37启动T38是失败的,原因是T37断电Q0.0后,自己也失电了,不能完成启动T38的任务;

刘老师细心啊   谢谢  我再改改

网友F:
其实一度你应做个 2S 的闪烁频率闪烁的变量 M 点,然后每次都是直接使用方便吧

网友G:
前面的Q0.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一度你应做个 2S 的闪烁频率闪烁的变量 M 点,然后每次都是直接使用方便吧

水哥说的这个我还没见过这方面的用法  我再看看   唉  这都是对指令不熟悉

我最开始想用循环指令   不过那个指令没用过  资料书上也没有那方面的例子   不确定怎么用

楼主:
这个程序我还感觉一个常闭断开常开闭合与另一个常闭断开常开闭合的瞬间哪个先哪个后感觉还是有点很模糊

楼主:
 我又把他改了下   这下子思路应该比较清晰了

楼主:
谢谢刘志斌老师  不然我就停留在前面的错误上面了

网友I:
弄的太复杂了,一度继续改

网友J:
计数器 C48 的复位端(R) 不能为空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弄的太复杂了,一度继续改

额   我再改改看

网友D:
我拼了一下午图,用截图拼的,应该是最间的!

楼主:
我把他改成了这样子   少了两个定时器   不过好像多了很多的比较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拼了一下午图,用截图拼的,应该是最间的!

刘老师给力  这应该是最简的了

网友L:
这个应该还行吧,仿真好像没问题

网友L:
M4与M5不用,是多余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E:


这个程序不行吧? 循环一次后,所有时间继电器全部是置1,因为M0.0一直是置1的。 这个程序用步进或循环都比较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M:

这个程序不行吧? 循环一次后,所有时间继电器全部是置1,因为M0.0一直是置1的。 这个程序用步进或循环都比较方便。

1、“循环一次后,所有时间继电器全部是置1,因为M0.0一直是置1的。”

2、循环一次结束时,T40的常闭触点延时8秒后断开,会使所有时间继电器全部置0,新的一个循环开始;

3、你再看看!

网友N:
洗衣机有必要拿PLC控制吗,一般都是芯片控制.

网友O:
谁家的洗衣机这么有钱的搞这么好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Q:
洗衣机有必要拿PLC控制吗,一般都是芯片控制.

额   我在学编程  这是我书上的一道题目

网友R:
我觉得一度应当在编程序是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把ORG和ang(我说的是三菱的啊,)这个指令尽量不用,那样比较好分析。如上图这样,改成如下图这样,

网友R:
图片发反了,应当是下图改成上图那样的,不好意思!

网友S:
楼主这么个小程序,搞得也太复杂了吧,应该再调整一下思路!

网友S:
一个秒脉冲和一个计数器就可搞定!

网友T:
向前辈们学习~~

网友U:
将程序编写得有些复杂了,希望楼主多理理!

网友V:
PLC程序应当简洁一些更好。

网友W:
好,学习了,定时器什么的概念有点模糊,平时就在线试试就差不多了

网友X:
这个应该可以,没使用计数器

这个应该可以,没使用计数器,光3个时间累积

网友X:
上图中的网络1里的自锁使用M1.0

网友Y:
楼主的程序水平确实刚起步呀。小可看了朋友们的程序都不错。今日闲来自己也写了个(已调试成功的),供参考!

网友Z:
没这个软件,有个想法,大家给点意见,晕,停止没写名字,启动后边的闭点就是停止。

网友M:
引用 网友AA:
网友M 的回复内容:这个程序不行吧? 循环一次后,所有时间继电器全部是置1,因为M0.0一直是置1的。 这个程序用步进或循环都比较方便。 1、“循环一次后,所有时间继电器全部是置1,因为M0.0一直是置1的。”2、循环一次结束时,T40的常闭触点延时8秒后断开,会使所有时间继电器全部置0,新的一个循环开始;3、你再看看!

喔~~对哈  我看飞了。。。

网友M:
对:feitengleo关于没这个软件,有个想法,大家给点意见,晕,停止没写名字,启动后边的闭点就是停止。内容的回复:

这图画的太有才了。。。笑喷了 。。。有风格。。。

网友AB:
什么个情况,都没怎么看懂

网友AC:
 欧姆龙的PLC吗?

网友AD:
凑个热闹贴张图

网友AE:
初来咋到,过来看看贴张图纸

网友AF:
计数器不复位怎么能通过编译呢?

网友AG:
对:ABB_NO1关于这个应该可以,没使用计数器,光3个时间累积内容的回复:
你这个程序就一个输出吗

网友AG:
对:刘志斌关于T37启动T38是失败的,原因是T37断电Q0.0后,自己也失电了,不能完成启动T38的任务; 内容的回复:

求解这是楼主的程序。下面的是39楼调试成功的程序

网友AG:
对:lei87115680关于回复内容:对:刘志斌关于T37启动T38是失败的,原因是T37断电Q0.0后,自己也失电了,不能完成启动T38的任务; 内容的回复:求解这是楼主的程序。下面的是39楼调试成功的程序 内容的回复:

貌似图贴的很乱,就是楼主的网络1和网络2,断电Q0.0之后T37没法启动T38。但是39楼网络2和网络4断电Q0.0之后他的T38却能启动T39。求讲解,我很困惑

网友D:
引用 网友AG:
回复内容:对:lei87115680关于回复内容:对:刘志斌关于T37启动T38是失败的,原因是T37断电Q0.0后,自己也失电了,不能完成启动T38的任务; 内容的回复:求解这是楼主的程序。下面的是39楼调试成功的程序 内容的回复:貌似图贴的很乱,就是楼主的网络1和网络2,断电Q0.0之后T37没法启动T38。但是39楼网络2和网络4断电Q0.0之后他的T38却能启动T39。求讲解,我很困惑

1、T37延时2秒,常闭触点断开,Q0.0失电停止,Q0.0常开自锁触点恢复断开,T37失电“置0”,其常开触点恢复断开,所以T38无法启动;

点击查看原图

网友D:
点击查看原图

网友AH:
我看不懂,像看天书呀

网友D:
1、“是39楼网络2和网络4断电Q0.0之后他的T38却能启动T39。求讲解,我很困惑 ”:

1)39楼网络2和网络4断电Q0.0之后他的T38却能启动T39,是因为T38始终有电没有复位,触点状态一直保持;

2)在一个周期内,几个时间继电器启动后都处于保持状态;

2、这个电路也有个错误,就是计数器C48的常闭触点应该在M0.0的启动电路中,不应该在网络2中;

点击查看原图

网友AG:
引用 网友AA:
网友AG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AG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ET37启动T38是失败的,原因是T37断电Q0.0后,自己也失电了,不能完成启动T38的任务; 内容的回复:求解这是楼主的程序。下面的是39楼调试成功的程序 内容的回复:貌似图贴的很乱,就是楼主的网络1和网络2,断电Q0.0之后T37没法启动T38。但是39楼网络2和网络4断电Q0.0之后他的T38却能启动T39。求讲解,我很困惑 1、T37延时2秒,常闭触点断开,Q0.0失电停止,Q0.0常开自锁触点恢复断开,T37失电“置0”,其常开触点恢复断开,所以T38无法启动;

讲解很详细,谢谢谢谢,懂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AI:
这个应该可以,没使用计数器,光3个时间累积

这个Q0.0没看懂  应该是M1.0吧

网友P:
同样的题目方法有这么多种     学习了

网友AJ:
哈哈 一个洗衣机的 有必要这复杂吗 哈哈

网友AK:
太有才了啊

网友AL:
我也写了一下,大家看看是不是更简洁呢?如有问题请一块探讨

网友D:
能说明一下时间继电器T37的功能吗?

网友AL:
对:刘志斌关于能说明一下时间继电器T37的功能吗?内容的回复:

每个循环是8秒,利用t37,产生一个周期循环

网友AL:
对:刘志斌关于能说明一下时间继电器T37的功能吗?内容的回复:

每个循环是8秒,利用t37,产生一个周期循环,不知道这样有什么不妥吗。我也是初学

网友D:
1、T37延时8秒常闭触点断开置0,再闭合置1,进入下一个循环是对的;

2、问题是T37的4个触点控制Q0.0正转启动、停止,反转启动停止运行,时间继电器的触点有定时或延时的设定吗?

网友D:
3、一个时间继电器,只有一个延时,可以有无数个触点;

4、不可能一个时间继电器,有多个触点各有各的延时!

网友AD:
楼上:那是比较结果驱动的触头,0<T37当前值<=20   Q0.0接通;    40<T37当前值<=60   Q0.1接通

网友AD:
61楼的程序,C20的复位个人觉得用M0.0常闭比较好,否则中途停机后下次再启动正反转次数可能不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AD:
61楼的程序,C20的复位个人觉得用M0.0常闭比较好,否则中途停机后下次再启动正反转次数可能不足

1、只能用M0.0常闭;

2、不能用C20常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AD:
楼上:那是比较结果驱动的触头,0<T37当前值<=20   Q0.0接通;    40<T37当前值<=60   Q0.1接通 ;
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可以用比较结果驱动的触头,我是第一次听说的!

网友AM: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D:楼上:那是比较结果驱动的触头,0

我也没听说有这功能。

网友AD:
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次听说的东西很多,S7 200还真有这样的,三菱的好象也有

网友AD:
另外61楼的程序需要做点小小的修改方能满足要求,贴图如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D:
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次听说的东西很多,S7 200还真有这样的,三菱的好象也有

1、触点比较指令,是对的,他有专门的指令书写格式;

2、触点比较指令是否允许像你这样应用于时间继电器?

3、觉得有些张冠李戴?!

网友AN:
引用 网友E:


计数器  复位端 一直接通 计数器还能计数吗?

网友AD:
空说无益。上手册图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N:

……计数器  复位端 一直接通 计数器还能计数吗?

1、M0.0在5个循环工作结束时,被C20置零,看网络1;

2、只有M0.0再次被I0.0启动置1时,C20置1,重新开始计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D:
空说无益。上手册图片

你的图表手册没有一个能说明,比较指令触点可以用于时间继电器的触点!

网友AD:
刘老师:我服你了,在手册里抓了个现成的给你看看吧,别把贴子的主题扯偏了。

网友AO:
Network 1 // NETWORK TITLE (single line)
//
//
//
Network 2
Network 3
Network 4
Network 5

网友D:
1、这个图中M0.0是多余的,用T33常闭触点直接替代M0.0常闭触点,见Networke1;

2、定时器有这样的比较指令触点,有用处。

网友D:
1、这个图中M0.0(Networke3)是多余的,用T33常闭触点直接替代M0.0常闭触点(Networke1);

2、定时器有这样的比较指令触点,有用处。

网友AP:
建议先不要编程序,先把你想要做的按步骤写出来,然后对应去编程序,毕竟程序是根据你的要求来编写

网友AQ:
看看这个吧!已经仿真过了!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AR:
我也来发一个

s7-300编的,应该不复杂

网友AR:
重新发一个

谁有更简单的方法呀,最好控制在5个网络之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AR:
重新发一个谁有更简单的方法呀,最好控制在5个网络之内

请你看看18楼的图!

网友AS:
东莞专业自动化公司 东莞市平捷自动化有限公司

温差测试机,功率测试机,热阻测试机,单刀切割机,多刀切割机,恒压供水,恒压供气,水处理工程,泵站,定长送料,飞剪,追剪,运动控制,工业组态,热管测试,成套自动化解决方案

三菱,西门子,松下,欧姆龙,信捷PLC应用

承接各种自动化工程

www.pjzdh.com
0769-89791506

网友AT:
全自动洗衣机不可能这么简单,用步进做最为科学,虽然程序多了一点。呵呵,第一次发帖

网友AU:
最好是找大家寻灵感,自已实践

网友AV(2012-11-30):
对:feitengleo关于没这个软件,有个想法,大家给点意见,晕,停止没写名字,启动后边的闭点就是停止。内容的回复:

这个必须赞一个。。。。

网友AW(2013-01-08):
引用 网友AA:
网友AD 的回复内容:楼上:那是比较结果驱动的触头,0

王阿根编著(西门子s7-200plc编程实例精解) 电子工业出吧社-2011-实例88 -车道人行道十字路口交通灯, ----他这样编程

网友AX(2013-03-22):
我也来一个试试试试试试

网友AY:
引用 网友D:
T37启动T38是失败的,原因是T37断电Q0.0后,...

 一直以为刘志斌老师是牛人。今天发现原来是草鸟,而且是特菜。

所以去翻看刘志斌老师发的原创帖,看了几个后就看不下去了。

因为全是抄袭别的网站,别人的东西拿来炫耀。

网友AZ:
看到题目就手痒,我也来贴一个,大家轻点拍砖。

老规矩,一个网络搞定。。。。

------------------------我是无聊骚动的分割线---------------------------

题目:编写洗衣机清洗控制程序。控制要求是:当按下启动按钮对应的PLC接线端子I0.0后,电动机正转2S,停2S,然后反转2S,停2S,如此反复五次,自动停止清洗。当按下停止按钮I0.1后,停止清洗。

题目要求,洗衣机启动条件只有1个,所以那就是启动按钮I0.0了。停止条件有2个,一个是人工停止按钮I0.1,另外一个是纯天然无公害停止,所以就找了个M0.1作为停止信号。

计时器无需很多,一个足矣。百毫秒牌计时器T37价格便宜量又足,功能强大节能环保,所以就是他了。正2秒停2秒反2秒停2秒,加起来是8秒。所以,计时器的计时时间是8秒。

当8秒时间到时,马达重新走入轮回。同时,整数VW1000+1,存入VW1000。

当VW1000≥5时,VW1000归零,并且让纯天然无公害的M0.1动作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AZ:
引用 网友AL:
我也写了一下,大家看看是不是更简洁呢?如有问题请一块探讨

这个是最牛逼的,比我的牛逼。还比我早。。。他画图的时候,我还不懂PLC,所以,必须仰慕一下。。。

网友BA: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和计数器的使用,是PLC编程里面的一个小关键,零...

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