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用什么指令可以解决我的这些问题!
XP Vista

楼主(2012-05-01):
我用的是LS120系列PLC。

请教一:16位的数据寄存器内容如何进行高8位于低8位互换?

请教二:在总共20个(16位)数据寄存器中(D10至D30)如何找到其中8位数值与自己设置的数值相等的寄存器。也就是说我设置的数值是12,我需要在D10至D30中找出其中8位数值是12的就可以。

网友A:
LS120不熟悉,看别的牌子的都有这些专用指令,看看帮助里面又没有指令帮助。。。。。。。

网友B:
1、假定需要进行高低交换的寄存器是D0000,交换后的地址为D0001:

SWAP  D0000  D0001

2、LS的指令不熟悉,是否也有类似FX-PLC的变址,如果有,则采用变址循环判断。

网友C:
现在做通信用,发现LS120系列的指令确实太少了!!就连最简单的32位寄存器移位指令多没有,还得需要用其它指令来转换!!!

网友D:
不带符号左移或者右移,移动八次不就行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带符号左移或者右移,移动八次不就行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用这方法不用老兄你说我自己知道!!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因为需要移动的不是一个数据或者是两个数据寄存器,我需要移动的是50个数据寄存器,

还有楼上的老兄还请你出出我这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网友E:
1、笨法是一个一个比较。

2、组成数组,按条件提取。

网友F:
     1、第一问的解答:可采用指针指令与自循环左移(或右移)8位的指令就可实现:先取首址字存储器的内容送到一运算存储器,将运运算存储器自身循环左移8位,再送回首址存储器里,指针地址加2,再使字节存储器加1,判断字节存储器大不大于50 ,如小于或等于50 ,再重复以上操作,直到>50 结束 。

2、第二问的解答:也采用指针指令、自循环左移(或右移)8位的指令及运算存储器与设定值比较(如12)来完成:动作与1形式的就不讲,这里只讲判断相等的一个字存储器的编程:将指针地址的存储器的数据,传递给运算存储器,取其低字节(低8位数)与设定值比较,如不等,将运算存储器(字)循环左移一位,再与设定值比较,不等再左移一位。。连续循环左移16,都不能,此数不要,指针地址加2,再取下一个字存储器的数据送入运算存储器,进行上述操作。。如比较相等,将此数送到指定存数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