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自动控制原理这门课的问题

楼主(2012-05-01):
   刚看到一位网友发了关于自动控制原理这门课的一道题,想在此弱弱的问下,这门课都在什么地方用到过,论坛里很多工作多年的老工程师,能给指点一下吗?当时学这门课的时候,就觉得都是些公式,计算,推导,看不出像PLC一样实实在在的用途,相信学弟学妹也可能有此一问,呵呵,谢谢对此有体会的老师能给个指点。

网友A:
我们老师说自动控制原理是有的学校考研的专业课  具体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们现在学到频率响应了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用  好抽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老师说自动控制原理是有的学校考研的专业课  具体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们现在学到频率响应了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用  好抽象

呵呵,是呀,工作几年,一直没有机会用到过,看来还是工作性质肤浅了,呵呵

网友B:
PID

很多啊,火炮,航天飞行,巡航导弹,阀门控制,变频控制,电厂的发电几控.........................

网友C:
恩,像在控制系统中的PID调节,在系统辨识中模型的构建,在最优控制,自适应控制里面参数的设置问题,在控制方案设计的过程中,遇到的系统的稳定性能的分析问题,系统的稳态性能和暂态性能的分析,还有系统的能观能控性问题,都是离不开控制原理的。

网友D:
看看名字的后两个字 ,就知道这门课对咱们一般人没有用, 想当年,补考通过这门课的,现在忘光了。

网友E:
中等学校的“自动控制原理”,主要是以直流调速为主线,研究PID自动控制闭环结构及原理;

网友E:
高等学校的“自动控原理”,主要是对自动控制系统的分析、设计方法的研讨,例如系统传输函数的建立,也就是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和仿真!

网友F:
用PLC作控制器当然用不到纯理性的知识,因为需要的自控原理PLC的设计者已经替你搞定了。如果对于实际过程物理量用单片机或一般计算机进行控制,那么从物理量数学模型(物理量的数学函数表达式)的建立、变换,过程量的计算、传递关系,则必须应用自控原理。即使硬件电路的确定也需要根据自控原理计算,得到电路的参数。如输入的物理量要经过微分处理后才能传输到下一环节处理,那么什么样的微分电路能满足要求,只有通过传递函数计算,才能知道电路的参数,才可以设计电路。搞这样的开发研究要有极好的高等数学能力,实际上很多数学专业的高手后来成为自控高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PLC作控制器当然用不到纯理性的知识,因为需要的自控原理PLC的设计者已经替你搞定了。如果对于实际过程物理量用单片机或一般计算机进行控制,那么从物理量数学模型(物理量的数学函数表达式)的建立、变换,过程量的计算、传递关系,则必须应用自控原理。即使硬件电路的确定也需要根据自控原理计算,得到电路的参数。如输入的物理量要经过微分处理后才能传输到下一环节处理,那么什么样的微分电路能满足要求,只有通过传递函数计算,才能知道电路的参数,才可以设计电路。搞这样的开发研究要有极好的高等数学能力,实际上很多数学专业的高手后来成为自控高手。

网友H:
感觉楼主属于那种无事卖萌型的宝贝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PLC作控制器当然用不到纯理性的知识,因为需要的自控原理PLC的设计者已经替你搞定了。如果对于实际过程物理量用单片机或一般计算机进行控制,那么从物理量数学模型(物理量的数学函数表达式)的建立、变换,过程量的计算、传递关系,则必须应用自控原理。即使硬件电路的确定也需要根据自控原理计算,得到电路的参数。如输入的物理量要经过微分处理后才能传输到下一环节处理,那么什么样的微分电路能满足要求,只有通过传递函数计算,才能知道电路的参数,才可以设计电路。搞这样的开发研究要有极好的高等数学能力,实际上很多数学专业的高手后来成为自控高手。

恩,呵呵,我的一位学数学专业的同学就转行做计算机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高等学校的“自动控原理”,主要是对自动控制系统的分析、设计方法的研讨,例如系统传输函数的建立,也就是系统数学模型的建立和仿真!

这位前辈说的没错, 纯理论的 篇章居多, 要有很好的数学功底;

网友J:
     那本书就是一些控制理论和思想,对理解和分析控制工艺和原理、解决现场问题都有帮助,同时能够让你的眼光更具前瞻性。

     我们一般的控制工艺都很简单,不太需要这些理论,更看重的是一些经验。但是真正涉及到一些尖端控制和高度可靠性,对一些复杂曲线的物理分析和转化时,这些理论对实现自动化的过程是必须的,因为这些理论也是实践的产物,符合客观规律的。

    我觉得自动化控制技术是未来智能化的一扇门,在此基础上可以让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新兴学科等等展现出人工智能的一面。

网友E:
即要数学功底,更要物理基础,传递函数来源于物理本质、物理关系、物理模型!

网友E:
1、“公式”对于不知道相关量之间的关系的人,要套用公式找出关系,这就是公式的意义;

2、对于熟知相关量的人,公式就没有意义;

3、举例说:总价=单价×数量

1)对于小学生,这个公式很重要,他要通过公式得出计算方法,求得答案;

2)对不识字的老太婆,你问她公式她不知道,可是你给她钱去买东西她会算,一点也不差;

网友E:
4、数学模型、物理模型、包括公式,是在研究未知系统时用的一个研究未知过程、未知结果的一个综合处理的方法;

5、对于熟知的系统,就没有作用了,因为你已经知道怎么做会有怎么个结果了,还要那个模型干什么?

网友K(2012-06-06):
学未必致用,了解就可以,用到了再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