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DOP-A57GSTD怎么上载里面的程序呀

楼主(2012-05-01):
台达触摸屏想上载里面的程序,想问下是用USB线还是COM线,有哪些具体步骤,请达人

网友A:
上载是通过USB接口的,具体步骤如下:

1.下载Screen Editor软件

2.准备一条USB的通讯电缆3.打开Screen Editor软件,选择USB传输,即可上载触摸屏程序到电脑上(前提是程序没有密码设置)

楼主:
请问1楼,USB线可否用普通打印机的USB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1楼,USB线可否用普通打印机的USB线吗

应该要看接口的带宽限制和供电电压,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C:
可以用普通的USB线打印机的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