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CAN网络稳定不稳定

楼主(2012-05-01):
我准备做一个小的网络,三个PLC,一个触摸屏

考虑用三菱N:N网络或者欧姆龙1:N网络,不知道

信捷的CAN稳定不稳定,有人用过吗

网友A:
CAN不是信捷的专利

网友B:
控制器局域网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属于现场总线的范畴,是一种有效支持分布式控制系统的串行通信网络。是由德国博世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专门为汽车行业开发的一种串行通信总线。由于其高性能、高可靠性以及独特的设计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被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而且能够检测出产生的任何错误。当信号传输距离达到10km时,CAN仍可提供高达50kbit/s的数据传输速率。由于CAN总线具有很高的实时性能和应用范围,从位速率最高可达1Mbps的高速网络到低成本多线路的50Kbps网络都可以任意搭配。因此,CAN己经在汽车业、航空业、工业控制、安全防护等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信捷CAN-bus

CAN总线组网方式有两种:1#指令通讯方式;2#内部协议通讯方式。通讯波特率从1K--100K,18个等级畅通无阻。

你的方案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ntroller Area Network)属于现场总线的范畴,是一种有效支持分布式控制系统的串行通信网络。是由德国博世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专门为汽车行业开发的一种串行通信总线。由于其高性能、高可靠性以及独特的设计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被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而且能够检测出产生的任何错误。当信号传输距离达到10km时,CAN仍可提供高达50kbit/s的数据传输速率。由于CAN总线具有很高的实时性能和应用范围,从位速率最高可达1Mbps的高速网络到低成本多线路的50Kbps网络都可以任意搭配。因此,CAN己经在汽车业、航空业、工业控制、安全防护等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信捷CAN-busCAN总线组网方式有两种:1#指令通讯方式;2#内部协议通讯方式。通讯波特率从1K--100K,18个等级畅通无阻。你的方案是:

国产的东西稳定性如何,抗干扰如何,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人用过吗?情况好不好?

网友D:
给信捷要资料看看吧,资料上的东西一般还是经过试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