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MART700的问题

楼主(2012-05-01):
请教各位老大,SMART700与CPU212用电缆联通后,电缆很快发热,2A的熔断器烧断,但用此屏联通CPU216,却能正常使用,应该如何解决?请教请教!

网友A:
熔断器烧断,这么厉害,通信方面的故障,不至于出现上述故障啊

网友B:
要么是短路!要么是电源等级搞错了!要么接错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么是短路!要么是电源等级搞错了!要么接错线!

说的有道理,屏理应不会挑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