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为什么激活不了

楼主(2012-05-01):
我安装了6.0后   激活总是停留在30% 不知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朋友说是授权没有装好  但我以前装的电脑是演示 但运行之后就有许可证了 这又是什么原因呀  有明白的可以教教我

网友A:
我挂了一天下载了个7.0    安装都不能安装   一样悲剧

网友B:
把项目重新做下,或者全部删除,如果不行的话,重装

网友C:
项目的路径中不能含有中文字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项目的路径中不能含有中文字符,把工程放在根目录下

网友E:
还是你的授权的问题,授权完成以后,就可以完全激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