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J71C24N-R4与GT1575-VNBA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05-01):
工控菜鸟求助高手解决,急!!在线等!!!

三菱Q系列的PLC, 一个QJ71C24N-R4的通讯模块连接触摸屏GT1575-VNBA(其中触摸屏上有一个232转422的转换模块型号为GT15-RS2T4-9P). 现在触摸屏上有几处坏点,准备换新屏(新屏的型号同为GT1575-VNBA),把旧屏中的数据导入新屏后(使用的软件是GT Designer 3),新屏与通讯模块之间连接不上, 但旧屏是可以连接上的。。。

搞了好几天都没搞好, 非常着急!!

请问此种情况到底是啥原因,怎样解决? 请走过,路过,飘过的 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看一下通信参数的设置是不是一致,像波特率什么的要设置成一样的啊

楼主:
对:东山脚下-骑士军团关于看一下通信参数的设置是不是一致,像波特率什么的要设置成一样的啊 内容的回复:

QJ71C24N-R4的通讯模块上需要设置波特率吗?

网友B:
只要你没改过程序,就不需要改PLC的任何设置,屏的程序下载时要选择全部选项,你可能是漏选了连接机器设置一项了

网友B:
如图所示

楼主:
对:改锥关于只要你没改过程序,就不需要改PLC的任何设置,屏的程序下载时要选择全部选项,你可能是漏选了连接机器设置一项了内容的回复:

我是把旧触摸屏的所有项目都下载到新的触控中了,驱动也安装了, 还是通讯不上,很是郁闷

网友C:
换上旧屏没问题证明线是好的,楼主是否检查过屏上通信协议是否也设置了呢?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净水关于换上旧屏没问题证明线是好的,楼主是否检查过屏上通信协议是否也设置了呢? 内容的回复:

屏上的通信协议? 是指屏上的连接机器的设定吗?

网友D:
没装好OS,要把OS里的驱动安装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