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线触电

楼主(2012-05-01):
配电盒内,N线共用,今天接一新单机设备,操作如下

1;N线用螺钉压紧时用手接触没感觉,于是松掉螺钉【为新设备接N线,此设备的1P断路器是断开的,此时同一盒内有其他设备在工作】,此时手不小心碰到共用N线端子,被电了一下,不知为何?

网友A:
绝缘有问题,

一设备绝缘

二电缆绝缘

你的N线已经跟相线走在一起的

网友B:
这属于三相四线制,三相电流不平衡了,零线电压不为0

网友C:
N线向上级走的线松了或断了,造成N线带电。

网友D:
本人也经历过一次  两只胳膊都被电麻木了 大叫了一声   把在场的人都吓一跳  不知道这样危害大不?长时间触摸会怎么样?

网友E:
在N线接线时要注意,所有与这个N线有关系的负载,必须停电,才可拆开N线,否则有引起弧光放电(大负荷)或触电的危险,因为正在运行的用电设备,N线有电流。N线电流大会起弧光;N线电流小,触之,危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N线接线时要注意,所有与这个N线有关系的负载,必须停电,才可拆开N线,否则有引起弧光放电(大负荷)或触电的危险,因为正在运行的用电设备,N线有电流。N线电流大会起弧光;N线电流小,触之,危险。

电流是闭环工作的,电压不是,呵呵,所以,N线也是电线阿。。。。。。。

网友G:
你的零与地线是不是共用后没有正确接地呀?或是在断路状态时,要不就是感应强电流!

网友H:
松掉螺钉-----N线就不接地了与地产生电位差

当然就触电啦

网友I:
如5楼、8楼所说,如果未断电,是不能断开N线的;
因为相线电压有可能经过负载回过来,以及还有5楼说的情况。

网友J:
2楼正解。

三相电流不平衡了,零线电压不为0

网友K:
N线开路时,N线通过负载与火线相通,就是火线电压,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L:
引用 网友K:
N线开路时,N线通过负载与火线相通,就是火线电压,有触电的危险;

N线与地接着时没有问题,但是与地断开后再去碰N线,就相当于你与负载串联接火线与地之间了,当然触电了,如果负载电阻很小的话那电压就都加到你身上了,你岂不是很危险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N线开路时,N线通过负载与火线相通,就是火线电压,有触电的危险;

在变压器零线安全接地的情况下,在N线排空白螺栓处接线就安全多了。记得接时先接零线,再接火线,拆时先拆火线再拆零线

网友N(2012-08-04):
同意5楼观点,N线共用,要断开所有与N线相连的刀闸,否则,在松N线螺钉时,N线与地线断开,N线带电,人触摸N线,便会触电。

网友O:
同意5楼观点,N线共用,要断开所有与N线相连的刀闸;否则一个灯泡的回路电就能电得你跳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