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通字体问题

楼主(2012-05-02):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怎样才能使EB8000软件里有更多的字体,是不是在电脑里装个字体呢?还是在软件里可以可以加入字体,有会的大侠能跟小弟祥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A:
EB8000软件里的字体都是调用的你计算机系统字体。

你可以在EB8000软件编程界面点击“编辑”--“系统参数设置”--“字体”来操作。你想要添加的字体必须已经安装在PC才可以在此处进行添加。

楼主:
对:lianbingice关于EB8000软件里的字体都是调用的你计算机系统字体。你可以在EB8000软件编程界面点击“编辑”--“系统参数设置”--“字体”来操作。你想要添加的字体必须已经安装在PC才可以在此处进行添加。内容的回复:

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