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通讯问题 ,请教

楼主(2012-05-02):
‘2台ES2 PLC   主机COM3对1号PLC COM2 通讯RTU

其中一条指令是: MODRW K1 K2 HBE8 D9000 K1

主机PLC读取1号地址PLC M1000运行监视状态

但是监视到D9000里的数据在1号PLC运行停止时分别是K233和K232

为什么?

主机D9000取得的数据应该是K1 或K0吧。(主机D8999寄存器未使用)

网友A:
肯定只有一位起作用,要是D9000只是一位起作用,那多浪费资源啊!!!!D9000的其他位也有其它用处。

楼主:
对:通讯网关于肯定只有一位起作用,要是D9000只是一位起作用,那多浪费资源啊!!!!D9000的其他位也有其它用处。 内容的回复:

D9000 不是特殊寄存器,程序是自己编制的,D9000在程序中只用到了BIT0, 其他位应该是0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