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变频器维必经之路

楼主(2012-05-02):
变频器维修的时候都要有哪些必要的经验呢,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有点不知所措,在看完本篇文章后希望能对广大初学者有所帮助。
1.学习变频器维修须要什么样的电烙铁
学习变频器维修电烙铁是必备工具,市场上很烙铁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温度最好可以从0 度到500 度之间可调

2.学习变频器维修焊接技术
分享一下我的经验:一般直多引脚的元器件,我们可以用吸锡器,但是这个吸锡一定要好,要不然吸不干净一样取不下了,少引脚的我们可以用夹子夹住要取下来的元器件,用烙铁来回加热焊盘的方法!多引脚贴片元器器件的我们可以用风枪!

3.学习变频器维修要注电烙铁的保养
烙铁不粘锡主要是长时间不使用,在一定高温下烙铁氧化导致的。我们在使用过程中,要 注意保经常清洗烙铁头,具体方法是在烙铁架上放一块吸满水的海棉,用完烙铁后檫一檫,烙铁不用的时候随手关掉,要养成这个习良好的习惯。

4.学习变频器维修合格的焊点
焊功好不好一看你焊的焊点就知道,一个好的焊点是光亮、圆滑的,焊得好不好取决于人与工具的结合,首先要一把好好的烙铁,然后用铬铁的人不断练炼,这才会有比较好的焊功!

5.学习变频器维修须要什么样的万用表?
万用表是维修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学习变频器维修我们须要两个万用表,一就是数字表,其好处就是直观,读数简单易懂,二就是指针万用表,我们在变频器维修时测量模块光耦,可控硅必备!

6.学习变频器维修万用表的使用 万用表之所以叫万用表是因为他功之多,只是看万用表的使用说明书是不行的,在一些初学者入门的书中均介绍万用表的使用方法,但光看书只是纸上谈兵,没有起到多大实际应用,初学者应当边看书,然后边学着去做、去试一试,这才有质的提高!这样久而久之就可以跟据实际的应用总结出书本上没有的经验!

网友A:
 不错的说,不过我修设备,从不修设备内部电路板的路过,变频器也是烧板了拆下委外维修

网友B:
谢谢,说了一些基本的,希望能谈得更深入一些。

网友C:
楼主维修变频器很专业啊!

网友D:
学习啦…………楼主说的不错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说了一些基本的,希望能谈得更深入一些。

同意

网友F:
能否讲一些典型的案列或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