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决E+H仪表

楼主(2012-05-02):
请问E+H电导率型号是Liquisys M CLM223/253仪表怎么设置参数,电导率探头是CLS15    。我设置好了K系数,接线是对的,就有电极2根线接的是83,83还有3根是温补线接的11.12.13.还有一个型号的是5根线有2根接地,也没有标明。不知道怎么接?显示的值就是不对,把K系数该了与测得值一样时,再换液体测又不对了?还有就是PH仪表探头用的是安装支架那种,压力大小和流量大小都影响测量的值,显示都不对?请高手指点啊???????????????打电话给代理商,他说不懂喊看说明书,问他技术支持电话,叫我到官网去查?我都要被他给气疯了,。仪表绝对是原装E+H仪表,刚才海关送来。求高手帮忙,小弟在此急等指点

楼主:
我第一次用E+H仪表,所里还请多多指点,我公司之前都是用的是美国的GF仪表,仪表资料还好找。现在这仪表资料我在网上查的都不是很全,全都是英文,中文翻译也不全啊

楼主:
安装说明也不全啊,就这PH支架的出口流量大小还影响PH参数显示

楼主:
晕,怎么没有一个回复

网友A:
E+H仪表没用过,但是确实,出口流量大小确实影响参数显示。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很多厂家(包括GF)都不愿意透露最佳流速是多少,但流速太快,参数显示跳动厉害。

楼主:
有没有高手用过的在啊?????????????、、

网友B:
销售就是这样,钱到手了就不会管你了。。。。

网友C:
没有用过,但你可以先看看说明书,一般说明书都会讲怎么接线,测量的时候注意哪些地方!至于你说的K值,我想是主要原因!我也没有用过这东东,只能凭个人经验说说哈,不对的请指教!

网友D:
按照说明书去接 就可以了,你所谓的 K系数 就是里面的电极常数,这个不需要修改的 即是原厂过来 校验就有的,你可以查一下你说明书 如果是英文的 就查这个参数 cell constant  这个值 输入到 变送器上就可以了。

通常情况 电导率 是不需要标定的,你可以放在空气中(探头要保持干燥),即是控标 应该为0

网友E(2012-12-23):
哪个代理商?都是打着代理商的名号骗客户,让他把代理证书拿出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