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控制温度的程序

楼主(2012-05-02):
如题

因为小弟准备做一台设备要用到温控器    可是使用温控器的话探点多了就麻烦,所以想用PLC控制,但是小弟是菜鸟,不太懂温度控制在PLC上的使用所以

  跪求高手给个现成的程序研究研究

楼主:
沙发自己来  坐等高手

网友A:
新手的话,建议你还是使用温控器来做吧。

网友B:
楼主可以说具体点吗  最近我正好在学PLC   看看能写出来不

网友C:
我这里有一个程序,希望对你有帮助,西门子200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plc,所以你先看看吧!给我发封邮件,给你回复。。。mingtian9840@sina.com

网友D:
如果客户的应用比较简单,没有上位机或者连小的触屏也没有,面板上就一些简单的按钮指示灯的话,那最好还是用温控器这样对现场维护方便;如果有那些上位机的话,那就省了,直接进PLC好了。反正所有的设计以客户的使用方便为前提。。。

网友E:
对:EBN战略军团-mingtian9840关于我这里有一个程序,希望对你有帮助,西门子200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plc,所以你先看看吧!给我发封邮件,给你回复。。。mingtian9840@sina.com 内容的回复:

三菱的    我对西门子的实在是不会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最近我正好在学PLC   看看能写出来不

别的控制我能自己写    你只需要帮我解决如何控制温度就好了      或者再简单点就是把PLC当温控器来使用。。。。  谢谢了

网友G:
三菱的你可以到官网上找FX2N-4AD-PT手册下载看看,里面有实例。

网友H:
确实要看看实例,希望高手也能贴出来分享一下。交流交流。呵呵。

网友I:
不知道你有几路温度 ,可以尝试下宇电巡检仪AI-706  6路热电偶输入或3路热电阻输入

网友J:
把要求说详细点的。

一套设备输入AI有多少路?

输出是控制电热?蒸汽?燃气?开关还是模拟量?

网友K(2017-08-07):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一个程序,希望对你有帮助,西门子200的,不知...

你好,程序能发我一份吗?我的邮箱是448746912@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