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MRON的PLC怎么编写MODBUS通讯
青岛黄工

楼主(2012-05-02):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RT:该用什么指令阿?A641.00又是干什么的阿,一位朋友给了个示例程序,没有看到通讯指令,呵呵,哪位朋友愿意指点一二啊,谢谢。

网友:
C1PE 的PLC 吧? A641.00 表示 选件口的MODBUS RTU 协议执行标志位。 做MODBUS 协议 对应MODBUS 协议报文格式填写到D1300-D135* 就行了。

网友:
那是不是,on A641.00,PLC就自动发送出去了,呵呵

网友A:
协议是自带的,找一个对应的变量表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