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时注意事项

楼主(2012-05-02):
1)认真阅读产品说明书,正确安装、接线、输入端与输出端绝对不允许接反,否则将引起相间短路而迅速烧坏逆变管。安装时要留有适当的散热空间,设置散热风道。
2)变频器应可靠接地。当变频器和其它设备,或有多台变频器一起接地时,每台设备都应分别接地,不允许将多台设备接地端相连后再接地。
3)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不允许再安装非由变频器控制器控制柜控制的接触器、断路器。
4)不要使用主电路电源的通断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应使用变频器控制柜上的启动、停止按钮来控制变频器,否则会造成变频器失控,并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5)变频器的升、降速时间的设置根据实际需要而定,但不宜过短,以免引起过电流和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