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升降机那些事~

楼主(2012-05-02):
关于建筑升降机的应用,出现的一些问题。

问题1:工地上两台升降机,分别是两种品牌。在某些情况有一台能启动,而另外一台无法启动(欠压报警;但是多数情况两台设备是可以同时启动的。~此现象与工地电网容量是否有关或者说是由于临时搭载的其他设备而引起的容量不够? 谁有实际经验,请分享解答~谢谢!

问题2:大家都知道升降“升降机启动时”是先启动变频器(此处有处理)再放开轴抱闸,“升降机停止时”是先停止变频器(此处有处理)再轴抱闸。想请问一下轴抱闸信号是由变频器控制输出端给出还是由操作人员按“停止按钮时”由旁路单独(即不由变频器控制端输出)给出?

问题3:针对升降机下滑的保护问题:1是轴抱闸保护;2是失速保护。  目前应用中还有附加其他保护措施吗?以及这种措施的实现方法和可行性分析。

欢迎大家解答补充!~

楼主:
有没有搞过这块的?出来分享下嘛

网友A:
移动供应使用滑触线的话,可以来我们重庆天宝公司看看。质量可靠。价格实惠。www.cqtbdq.com

网友B:
第一个问题不在现场不好说,开闸抱闸主要由主令控制和变频器一起控制,变频器起主要作用;
电气保护和机械上的保护

楼主:
对:hbjzft关于第一个问题不在现场不好说,开闸抱闸主要由主令控制和变频器一起控制,变频器起主要作用;电气保护和机械上的保护内容的回复:

您做过这个吗?你们的保护措施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2012-06-08):
对:色布欧美关于第一个问题不在现场不好说,开闸抱闸主要由主令控制和变频器一起控制,变频器起主要作用;电气保护和机械上的保护             内容的回复:

朋友,你有相关的资料吗?你QQ多少?

网友A:
天宝集团:主营滑线,滑触线,安全滑触线,安全滑线,单极滑触线,行车滑触线,起重机滑触线,滑触线集电器,滑触线指示灯,多极管式滑线,钢体滑触线,耐高温刚体滑线,铜滑线,铝滑线,滑触线配件,铝合金滑线十几种系列上百个型号。现货供应,价格实惠。规格齐全,配件成套。免费服务,免费指导,质量三包,售后维护。专业生产,质量可靠。
    重庆市天宝滑线电气有限公司以西南重庆市为中心、服务中部、西部大开发大发展、提供优质产品、优质服务。以天宝集团公司设计研发服务为核心、驻外办事处、开拓市场、形成规模化、专业化、产品系列化、产销服务一体化。2000年8月12日滑触线、母线槽、通过国家电控配电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合格.2002年11月11日通过国家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2005年6月23日通过国家强制性3C认证证书。集团下设研究部、技术工程部、售后服务部.质量监督检验部等八个部门和六个生产车间。官方网站:www.cqtbdq.com

网友C:
问题一:这种现象肯定是工地电网波动太大所造成(有可能是工地有其他设备启动,导致瞬间压降增大),但由于其瞬间的电压降低,用万用表是无法测量到的。

问题二:我不是搞施工升降机的,但是我有看过相关的图纸及国家标准,开抱闸的时序一般是由变频器控制为主,外部指令为辅。

问题三:在安全保护上面,你所说的失速保护实际上叫防坠器,这个是标准里强制规定要装的。

楼主:
对:博风寒古关于问题一:这种现象肯定是工地电网波动太大所造成(有可能是工地有其他设备启动,导致瞬间压降增大),但由于其瞬间的电压降低,用万用表是无法测量到的。问题二:我不是搞施工升降机的,但是我有看过相关的图纸及国家标准,开抱闸的时序一般是由变频器控制为主,外部指令为辅。问题三:在安全保护上面,你所说的失速保护实际上叫防坠器,这个是标准里强制规定要装的。 内容的回复:

噢~谢谢哈~~~~~防坠器,升降机都必须装哈~这个东西是如何动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