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是如何判断相许的

楼主(2012-05-02):
今天在论坛里看见一个关于伺服电机和编码器的问题,想问一下伺服驱动器是怎么判断电机线相序接错的?谢谢!

网友:
伺服驱动器电机的相序线接错,会出现剧烈的不正常的抖动,这个现象一般可以表示相序错了

网友A:
不但相序不能接错,连相位都是固定的。

楼主:
补充一下,我知道电机相序接错时电机会抖动严重或报故障等,我是想问一下伺服驱动器内部是怎么判断电机相序接错的?不是电机表现出来的现象!谢谢!

网友B:
松下A4报ERR16过载,一般都相序错了或缺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我知道电机相序接错时电机会抖动严重或报故障等,我是想问一下伺服驱动器内部是怎么判断电机相序接错的?不是电机表现出来的现象!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我知道电机相序接错时电机会抖动严重或报故障等,我是想问一下伺服驱动器内部是怎么判断电机相序接错的?不是电机表现出来的现象!谢谢!
我也想知道

楼主:
事实上伺服电机
UVW
任意两相互换电机也会反转,但是伺服电机是有反馈装置
的,这样就出现正反馈会导致电机飞车。伺服驱动器会检测并防止飞车,因此
在
UVW
接错线后我们看到的现象是电机以很快的速度转过一个角度然后报警过
负载
或者迅速加速然后会跳
超速
保护
。这是我知道的,还有具体详细点的吗?波恩兄弟?

网友D:
伺服决定动作时是假定你的接线是对的,如果不对一般会过流保护或超速。一种简单的判别是伺服位置模式下,使能不给脉冲,电机应该处于静止状态。如果摆动了或报警相序则是动力线相序不对或编码器UVW相序不对。有些驱动器带诊断功能,它可以通过转子的运动相序来判断相序是否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