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模件为什么要做隔离?

楼主(2012-05-02):
在某些场合,要对AI信号进行隔离,即切断现场与DCS之间的直接电气连接,目的在于:

1、设备电气烧毁时不殃及DCS设备;

2、现场设备对DCS系统之间存在高压时不损坏DCS设备;

3、限制DCS系统局部故障或损坏的扩散化;

4、切断现场设备与DCS系统接地点间因地电位差形成的地环电流;

5、当现场设备存在高压时,保护DCS系统维护人员的人身安全。

网友A:
一般用什么来隔离,怎么隔离?

楼主:
这个要看了,有的用端子板来隔离的,有些可以用隔离模块。

网友B:
有防干扰的作用吗

网友C:
楼主总结的不错,也有抗干扰的作用的

网友D:
杭州优稳自动化的UW500集散控制系统,所有类型的AI模件、AO模件,所有的AIO通道均为隔离型,即各AIO通道与现场隔离,而且各AIO通道之间也相互隔离,还可以支持变送器的隔离24V配电输出

网友E(2012-06-15):
引用 网友C:
楼主总结的不错,也有抗干扰的作用的

网友F(2025-11-01):
主要是AI隔离了,IO呢?都是去现场的,主要还是看站内各模块之间是否能电气隔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