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低速时抖动

楼主(2012-05-02):
步进电机低速时抖动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这是步进电机的缺点!低频容易出现抖动的情况,高频容易丢步,还要避免共振区!所有尽量选择合理的工作频率段!

网友B:
在实际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提高驱动器的细分会有一定的改善

网友C:
步进电机肯定会抖动。。。。。。你可以想一下,如果一秒一步,会是什么样子??0.5秒一步呢??0.1秒一步呢?0.05秒一步呢??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我的电机及驱动器已经用了7-8年了,近期才出现该故障,以前是好的,怀疑是驱动器有问题了。具体该从哪方面检查驱动器?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楼主:
我的电机及驱动已经用了7-8年了,是近期才发现该故障,以前用这一直是好的,怀疑可能是驱动器的问题,但不知该从那方面入手检查驱动器?还请各位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