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的程序上添加一段程序,的顺序是什么?

楼主(2012-05-02):
比如在西门的程序中添加了两个变量I200.1和I200.2从第一部到最后一步的顺序是什么?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变量顺序???没有这么个说法,你是在 DB 块中添加数据吧

网友B:
符号表中还是变量表中,说的不清楚

网友C:
如果硬件地址有的话,直接使用就行了,如果没有,那你先组态硬件,然后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