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样电机在变频器50HZ与在工频下。输出功率的变化?

楼主(2012-05-02):
同样电机在变频器50HZ与在工频下。输出功率各自己变化是多少??感觉总是电机运行在变频器50HZ时。输出的功率比工频的要小。但实际上差多少。损耗在什么地方实在不清楚。应该从那些方面着手来计算呢?是转速变化。还是电流电压方面的变化。电机的轴功率计算是什么公式呢??请教懂行的各位兄弟,谢谢了!!

网友A:
我在工控人家园网上答过了啊

网友A:
关键在于,一般情况下,考虑到线路的电压降,变压器有载调压器设定在400伏,如果线径足够,线路负荷又不是很重,这时线路压降就不会很大,末端电压接近于400伏,这时,在工频状态下,电机端电压将超过本身的额定电压,电机输出能力超过了额定值;而在变频状态了,因为在变频器里设定了电机额定电压为380伏,在50赫兹时,电机端电压(变频器输出电压)为380伏,电机输出为额定输出。
    根据功率公式就可以知道,P=√3*U*I*COSφ,电机绕组所能承受的电流是额定的,当电压越高时,功率越高,实际耗用功率由负载决定,显而易见,当负载恒定时,工频状态下,电机将比变频状态下轻松。这也就是看上去电机工频比变频50HZ“力”大的原因。

网友A:
变频输出时,是由高频载波(PWM调制波)模拟正弦波输出,电机的温升,噪声比工频有所提高,但输出的有效值是一样的,如果把变压器次级电压调低,保证电机端电压为380伏,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别忘了,变频器在其允许范围内,是有稳压作用的。

网友B:
变频器50HZ与在工频下的区别是:

1、变频下电机到的不是正弦波,而是PWM波,有效利用的电能下降很多;

2、PWM波,有效利用的电能下降很多,不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谐波就转化为热能;

3、电机温升大,额定功率下降!

4、如果负载不变,你会看到变频电机的电流大很多!

网友C:
刘工,讲的有道理,同意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变频器50HZ与在工频下的区别是:1、变频下电机到的不是正弦波,而是PWM波,有效利用的电能下降很多;2、PWM波,有效利用的电能下降很多,不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谐波就转化为热能;3、电机温升大,额定功率下降!4、如果负载不变,你会看到变频电机的电流大很多!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解答,由于我这边器材实在简缺,很多参数没法实测出来。如果变频器50HZ的情况下,请问电机温升大概是原来的多少个百分比?输出功率会比工频下损失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