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71 过载(大负载) 电机几秒至几十秒 如何解决

楼主(2012-05-02):
安川A.71   过载(大负载)    电机几秒至几十秒 如何解决 如何解除报警谢谢

网友A:
问题没有说明白?

网友B:
OL2 是变频器过载报警,检查是真过载还是假过载。测变频器输出电流是否超过了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如果超过了 那可能就是机械的原因, 如果没超出那就是变频器检测电路坏了,报假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