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232口接转接器

楼主(2012-05-02):
MCGS 232口接了RS232转485转接器后,作为数据转发口,在后台无法读上数据?但是若未经过转接器,后台直接能读取数据。而转接器是确认有用的。 MCGS对转接器有特别要求吗?还是两者频率上不一致?

网友A(2012-06-12):
尝试下 外接供电的 485转接模块,一般工程使用最好别用自供电的,485性能是大打折扣的

网友B:
MCGS6.2通用版是不是可以与S7-224通讯,现在我工控机上的编程软件和PLC已经顺利连接上了,程序也下进去了,可问题是怎么也不能和MCGS通用版通讯上,通讯状态一直为2,请大神指点

网友C(2012-07-13):
最简单的,先从你的通讯参数看起,你要是用232转485,那MCGS设置的就应该是232

网友D:
而转接器是确认有用的。

请问你是如何确认转发器时有用的,还有当没有使用转发器时,可以通信,那么你使用的转发器应该是232-485 ,485-232两个才对,转发的作用相当一一个延长线,延长线的两端的串口类型不应该改变

楼主:
对:xxxxxxxxxxxx关于而转接器是确认有用的。请问你是如何确认转发器时有用的,还有当没有使用转发器时,可以通信,那么你使用的转发器应该是232-485 ,485-232两个才对,转发的作用相当一一个延长线,延长线的两端的串口类型不应该改变内容的回复:

我用了232-485把MCGS的232口转换成485口,然后后台直接用485通讯

楼主:
对:吴林林关于最简单的,先从你的通讯参数看起,你要是用232转485,那MCGS设置的就应该是232内容的回复:

Yes,这个问题问题肯定是首先排除的

网友E(2013-12-09):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先从你的通讯参数看起,你要是用232转485...

 这个设置在哪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D关于而转接器是确...

 能具体说一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