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密码问题

楼主(2012-05-02):
CPU中设置了密码之后,输入密码提示错误,下载程序也需要密码,请教各位大师,该如何处理?

网友A:
是哪个品牌哪个系列?

S7-200的话,可以将CPU清空再下载程序。

网友B:
S7-200的将CPU清空就可以再下载,300的把MMC卡格式化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民有所居关于是哪个品牌哪个系列?S7-200的话,可以将CPU清空再下载程序。内容的回复:

s7300

您说的是把CPU复位么?复位我复了,接过还是不行...下载还是需要密码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S7-200的将CPU清空就可以再下载,300的把MMC卡格式化 内容的回复:

必须要格式化么?我再请教一下您,我在CPU中设置的密码,为什么要格式卡?

网友C:
西门子的S7-300PLC的MMC存储卡,用普通MMC读卡器,用软件S7ImgRD1.01读MMC程序镜像,生成扩展名为S7img镜像文件。同时可直接在S7ImgRD1.01里看到程序的密码

网友D:
用读卡器把MMC卡中的程序读出来。。试一下WINimage软件

楼主:
求高手和各位大师给我发一个S7ImgRD1.01软件...

我的邮箱316342737@qq.com

网友E:
用读卡软件直接可以读出密 码的!

楼主:
哪里有读卡软件?网上搜不到...急呀

网友F:
破<此处内容被屏蔽>码的软件?有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S7-200的将CPU清空就可以再下载,300的把MMC卡格式化

别轻易格式化,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废卡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网友B 的回复内容:S7-200的将CPU清空就可以再下载,300的把MMC卡格式化 别轻易格式化,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废卡一张。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S7-200的将CPU清空就可以再下载,300的把MMC卡格式化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