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信问题

楼主(2012-05-02):
在编程软件界面点“通讯”,弹出:(所选设备不存在或不受支持。请尝试选一台新设备。)。  设置PG\PC接口,点“属性”界面也没反应。
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谢谢大家解答!

网友A:
通讯电缆有么有问题?还有软件的版本,是否支持你的硬件

网友B:
   设置PG\PC接口,点“属性”界面也没反应???

1,检查你装的软件是正确安装

2,检查你用的通讯线有无驱动

3,要安装 SIEMENS 软件时最好将所有杀毒软件关闭!

网友C:
1,检查你装的软件是正确安装

2,检查你用的通讯线有无驱动

3,要安装 SIEMENS 软件时最好将所有杀毒软件关闭!

网友D:
点属性界面也没反应的话,大概是软件问题,不行就重新安装一下软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PG\PC接口,点“属性”界面也没反应???1,检查你装的软件是正确安装2,检查你用的通讯线有无驱动3,要安装 SIEMENS 软件时最好将所有杀毒软件关闭!

我又重新安装了软件,安装时也关闭了杀毒软件,还是不行。3月份时我一直在用200的PLC,通信也没问题,之后我又安装了step7和组态王,是不是这两个软件对通信口有影响?。编程电缆是“USB\PPI multi.mastercable”,这种编程电缆是不需要安装驱动的。

楼主:
我又重新安装了软件,安装时也关闭了杀毒软件,还是不行。3月份时我一直在用200的PLC,通信也没问题,之后我又安装了step7和组态王,是不是这两个软件对通信口有影响?。编程电缆是“USB\PPI multi.mastercable”,这种编程电缆是不需要安装驱动的。

楼主:
对:王者之师--月堂清摇关于点属性界面也没反应的话,大概是软件问题,不行就重新安装一下软件吧 内容的回复:

我又重新安装了软件,安装时也关闭了杀毒软件,还是不行。3月份时我一直在用200的PLC,通信也没问题,之后我又安装了step7和组态王,是不是这两个软件对通信口有影响?。编程电缆是“USB\PPI multi.mastercable”,这种编程电缆是不需要安装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