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启动时跳闸的疑问!

楼主(2012-05-02):
本厂有润磨机一台,6000V1000KW绕线式转子异步电动机采用液阻启动方式,轻载启动正常(未装入钢球)。重载启动(装入60吨钢球)时,启动电流一直保持在80A,(定子额定电流115A),上下几乎没有波动,20秒左右后真空断路器跳闸。经查液阻启动柜工作正常,真空断路器整定值也正常。

网友A:
有曲线吗,建议看下曲线,还有检查下程序,看是不是自动发的停止命令,有时候干扰的时候会发命令

网友B:
“启动电流一直保持在80A,(定子额定电流115A),”

1、启动电流小,负载必须电流达到115A;

2、启动后,电流往上调,不要在低电流下运行时间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曲线吗,建议看下曲线,还有检查下程序,看是不是自动发的停止命令,有时候干扰的时候会发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