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度控制

楼主(2012-05-02):
注塑机的料筒温度控制系统,分四段控制。

温控范围0℃~350℃,温控精度±0.5℃。

关于硬件平台的搭建,仅温度控制精度来说,如何选用各种器件 才能达到要求?

主要是 温度传感器,数据采集卡 的选用。

目前注塑机使用较多的是K型热电偶,但I级 0~400℃的允差 ±1.6℃,达不到要求。

新手,描述不清的地方 还请见谅。

网友A:
所谓“温控精度”,科学点讲,该叫控温稳定或者 控温波动度

控得稳不稳,只能用测值变化多少衡量

测值准不准,准到几何,只能通过计量比对、计量检定等手段才能知道~~~~~~~~

控是控,测是测,各司各值,莫要混为一谈鸟

对控温而言,温度传感器测值的瞬态稳定性,即有效分辨率,才是有用的

分辨率高鸟,控制系统才能快速扑捉到温度的变化趋势的,并做出相应的控制响应

例如:俺村精准温控器,测温分辨率是0.01℃,而市售的温控器,测温分辨率比比皆是0.1℃鸟

控温±0.5℃,分步分段整,那就简单鸟~~~~~~~~~~

控温±0.05℃,也是小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温控精度”,科学点讲,该叫控温稳定度,或者 控温波动度控得稳不稳,只能用测值变化多少衡量测值准不准,准到几何,只能通过计量比对、计量检定等手段才能知道~~~~~~~~ 控是控,测是测,各司各值,莫要混为一谈鸟 对控温而言,温度传感器测值的瞬态稳定性,即有效分辨率,才是有用的分辨率高鸟,控制系统才能快速扑捉到温度的变化趋势的,并做出相应的控制响应例如:俺村精准温控器,测温分辨率是0.01℃,而市售的温控器,测温分辨率比比皆是0.1℃鸟 控温±0.5℃,分步分段整,那就简单鸟~~~~~~~~~~控温±0.05℃,也是小菜鸟

谢谢你的解答,之前看了几篇你回复的帖子,挺好。。。多谢

还有个问题,假设某热电偶的允许偏差 ±1.5℃,经过补偿,最终测得值 180℃,是不是 说明实际的温度范围是180±1.5℃?

仅从测温的角度来说,选用器件 需要注意哪些?如果 我要保证控温稳定度,作为源头的传感器 测温精度是不是应该更高?

多指教

网友C:
楼上的理解是不对的,允许误差和温度范围要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理解是不对的,允许误差和温度范围要搞清楚。。

你好,刚刚涉及,我哪一部分理解错了,请指教。

我看的是《热电偶的使用温度范围》表格,上面有允许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