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台达温度模块04TC-H2读不出寄存器状态

楼主(2012-05-02):
我用台达DVP48EH2读取温度模块的寄存器内容。

发现每个寄存器都是32767,不知道什么原因。FROM K0 K6 D0 K1.   D0中总是显示32767,

网友A:
一般单片机中寄存器中若为空,就写入FF,防止存入错误数据,这种控制器中也这么搞得,那只有将这样的结果都当作0来处理了,呵呵,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A:
记得单片机的存储系统或者扩展存储单元,都将没有数据的寄存器写入FF,防止存入误数据,这个模块也这样搞得吧,将这些数据看作寄存器内容为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单片机的存储系统或者扩展存储单元,都将没有数据的寄存器写入FF,防止存入误数据,这个模块也这样搞得吧,将这些数据看作寄存器内容为空,建议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