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ma 无输出故障求救。

楼主(2012-05-03):
现有 东元7200ma 一台    有运行显示,有输出频率显示 , 无电压输出, 换了块主板  故障依旧,  求高手指点一下是哪里额问题,

网友A:
可能是IGBT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IGBT驱动电路有问题。

赞同

网友B:
方便的话用示波器看看驱动波型,上下六路都看看.

楼主:
对:zcy0562139--王者之师关于可能是IGBT驱动电路有问题。内容的回复:

量过了,是 主板没发出信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