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CPU冗余切换问题

楼主(2012-05-03):
AB L63+CN2R+1756-RM 双CPU热备冗余,主CPU断电时,冗余CPU切换成功,但是PLC的输出中断了(导致设备停机),请教大家可能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A:
少两个站点,至少要四个站

网友B:
热备有2个节点,至少还得挂2个节点才能实现冗余切换。

网友A:
AB  PLC至少4个节点

楼主:
谢谢回复。

实际站点多于4个。在切换时,是成功的(仅仅从模块的显示上看,我还没有用软件如RsLinx细看各模块的状态)。

在从机架没有投入运行时,主机架运行过几个月了。最近才将从机架投入运行。也许是我没有重新规划网络(RSNetWorx for controlNet)的原因? 我找时间再测试一下。

也许是其他原因,欢迎大家多提供思路,谢谢!

网友C:
不错的帖子,建议多来点,最好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