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雷击原因和防雷措施

楼主(2012-05-03):
如图为我公司本次被雷击仪表的大概布置图以及线路走向(220V电源都是从控制室接出,为方便绘图,图上都是直接从进线电源上取得,画的不好请见谅),图中24V电源箱、水塔液位显示表、生产水电磁流量计、水塔液位变送器全部被雷击坏,其余正常。生产水池至水塔段属于雷区。请帮忙分析雷击原因,并帮忙给一个防雷措施,谢谢

网友A:
         你这现象很早都出现过了,并给出过分析,我也是从一篇论文里看到的!里面讲到,电磁流量计使用期会出现的故障之一就是雷击!一般而言雷击有三个途径导致:1、电源线,2、分体型的传感器和转换器间的励磁线,3、传感器和转换器间的信号线,但第一个(电源线)引入的雷击占90%以上。所以控制室(控制柜)的防雷措施一定要做好!

         由你描述的现象而言,雷击的引入也正是从电源部分引入。所以,防雷措施应该从控制室的防雷入手,具体而言就是房屋的避雷针,柜体的接地线一定要接好(地桩要做好)!

网友B:
“图中24V电源箱、水塔液位显示表、生产水电磁流量计、水塔液位变送器全部被雷击坏,其余正常。”

显而易见

电源箱臭滴,跟屎一样,,,一泡屎把花儿朵朵,都熏臭鸟~~~~~~~~~~~~

嘿嘿

网友C(2012-06-09):
就近加防雷插座就可以解决了,200元左右,要是有条件请加净化稳压电源,好点的1500元左右。要是怕停电请加一台UPS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