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ASDA-B2伺服驱动器,实现上电自动找Z点功能。

楼主(2012-05-03):
如图:伺服驱动器在上电后,电机的Z点如果处于图中的C点,则电机应该顺时针旋转到图中最高点E点。。如果处于D点,则逆时针旋转到最高点E点。。。。。。只是用ABZ三个信号,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高手快来帮我解决啊,条件是可以使用A,B,Z相或DO定义的信号,不允许增加外部检测传感器,如光耦、接近开关等。。。。。。。。。。。

网友A:
一般伺服驱动器均具有学习特性,可以在此模式下进行,还有你说的是否找伺服电机的零点?可以在驱动中设置。